请大家来评判一下,是对还是错?

楼主(2011-06-20):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5255-1-1.html 在此帖中,有个关于风扇旋转方向的视频。可楼主说是风扇转反了,要重新换个风扇。可我对比了一下我自己用的T41,方向是一样的呀,难道是我眼睛花了?请大家判断一下这个IBM机器风扇旋转方向是对还是错?

网友:
是逆时针转的,,,

网友:
请说明白到底风扇正常运转时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

网友:
应该要顺时针转吧。风扇叶子指的方向转。。

网友:
楼上兄弟不要说应该,我自己用的T41都3年了,风扇一直都是逆时针旋转的。可就是不明白那个发帖的老兄为什么说是风扇转反了呢?还帖个视频上去呢?

网友:
不清楚。。。我只知道风扇反转会报错。。。以前订的一批T4风扇芯。。。碰到过反转的。。

网友:
好像应该就是逆时针转的

网友:
好像是反转的

网友:
拿个小纸条搭扇叶上,就能看出来是顺逆时针了,呵呵

网友:
哈哈,今天特别试验了下,原来是我想当然了,的确是叶子指向的反向转的,风还是很大的。

网友:
顺时,逆时转要看主板设计,我这个就是顺时的。是叶子指向的反向转的,这个应该不错。

网友:
是我分析错误!已经弄清楚原理!

网友:
并且笔记本已经修好!待机CPU温度已经由原来的60-70度下降到50度!
补一下图!待机1小时,CPU温度保持在50度!应该很正常了!

网友:
不要刻意去管他往那个方向转 风吹到散热片上就好 了

网友:
这个个案的对于错我感觉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应该是维修者对待问题的解决方式!
维修需然只是一件工作,但把工作当作是兴趣来对待我想收获会更多!从经过收获到的经验比钞票更有意义,也是一种享受!
那个帖子的辩论我彻底失败!但我不感到悲哀,因为从这件事情中我学到了更多知识!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凡是不要只看表面被表面所蒙骗!要是我再深入了解一下内部的气流走向就不会有这件被人耻笑的事情发生!

网友:
你直接看看是不是往外抽风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不要管风扇是正转还逆时针转的,要看风是不是向个面排的,如果是向外面排的就说明是对的

网友:
能装上就是OK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