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电流

楼主(2011-06-20):
我是新手 高手莫见笑
在论坛上到处有人说到电流到几A了
请问电流大概几A才算正常

网友:
不同机器电流不同,相同机器装不同CPU、内存、光驱、硬盘、电池等情况也会不同。

网友:
看电流跳变是想判断些问题 每个品牌的机器都不一样的 这个需要平时的经验积累 以后就了解了

网友:
待机电流一般0.01-0.03,个别的有0.06,再大就不正常了

网友:
真是太感谢楼上的各位了
再问一个就是见论坛高手说 跑不跑码 跑到哪个部分都可看电流 得知
请高手说一下一般到内存 到显卡等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虽然没有修过,但见过,有专门的维修用的测试板卡,上面会有显示!

网友:
你找师夫带你下吧。。。或者上基地去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