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示波器不知怎么用

楼主(2011-06-20):
见论坛的高手说 用示波器测内存管理总线 等可以得知大概在哪里出问题
请问高手们除了测内存管理总线 一般还要测哪里更能精确故障所在
高手莫见笑 新手学习中

网友:
测信号线,跟万用表一样用

这玩意儿还挺复杂的,用途也很多,慢慢研究吧。

网友:
我除了测内存总线确定故障之外,还有就测VCORE供电  的上管控制级了。

网友:
我也就会用来测晶振,看有没有起振而已,其他高招也不会。

网友:
大部分都是测内存数据线哦,也可以测BIOS,晶振

网友:
SPI  LPC ,SPD,内存的AD,EDID ,LVDS都是 时常要测的

网友:
电压方面的 欠压过压 过流,DH  DL等都可以大致判断晶时钟振之类自不必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