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775针的主板,开机到windows,滚动条那里卡死?

楼主(2011-06-20):
精英主板,775针的主板,开机到windows,滚动条那里卡死?
   除了主板都换了,现在客户让修主板里,这可从哪里下手啊?目测,供电,都正常啊》
  就是一到了滚动条那里就卡死了,给个建议吧?

网友:
硬盘换没有?

网友:
拆网卡试试

网友:
进BIOS把网卡声卡都关掉,然后试,还不行的电话,一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把外设部分先挨个拆掉试一下

网友:
换硬盘、换数据线试试!

网友:
精英的板。坐子喜欢虚焊。不过你还是先考虑下声卡和网卡。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只能用排除法,如果你确认除主板外,其他的配件都换过了,包括ATX电源与CPU吗?进安全模式也死机吗?如果进安全模式不死机的话,暂时排除硬件故障,试装一个不要任何驱动的纯XP系统

网友:
你试试进PE  能进的话先装个系统再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滚动条那里卡死是一直在那里滚还是一顿一顿的滚个没玩,还是卡在那里不滚

网友:
有碰到一联想的机子。。就是U座的问题。。导致系统一道桌面就死机。。。

网友:
之前碰到一个单桥的,出现一样情况,进PE也会死机。之后加焊一下桥,OK.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吧  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还有可以进PE不撒,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卡到哪里就不动了

网友:
   问题不大? 如果你确定 内存 硬盘 那些没问题的话···
  那就把主板的  声卡 网卡 显卡 全关了  在外加 显卡·· 如果OK 那就是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