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主板BIOS一般用什么编程器!请大家推荐下!

楼主(2011-06-20):
遇到好多主板跑41!按照大家说的先查BIOS!没有编程的东西也不能往下一步判断,,,
我还遇到昂达A690T,,,硬是爱坏BIOS!每次不开机就是BIOS坏!
所以下决心买个BIOS编程器!功能不需要太多,能刷现在大多数主板的就OK!

先谢谢了

网友:
希尔特或者威龙都不错

网友:
吓了一跳,几大千块!不是专业修理师傅啊,,用不倒那么好的

网友:
中低档编程器TOP2005, 你试试看,  支持2000多器件,刷BISO 可以了, 200多块

网友:
如果确定是BIOS问题,拿给别刷也可以呢。

网友:
TOP2005  我们店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可以 刷这种BIOS吗

网友:
可以的
..完全够了

网友:
希尔特多少钱啊

网友A:
我从坛里买了一个..3000U..连座一共花了二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坛里买了一个..3000U..连座一共花了二千多.

请问你买的右多少个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