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PG不停的跳变

楼主(2011-06-20):
接了台华硕 A8T的, AMD平台 ATI的独立显卡板。
故障是CPU 的PG信号不停的跳变,边南桥发出的PG都在跳变,我把南 北桥都重新加过焊了,问题一样。不上显卡板故障都一样的。
CPU供电IC也加焊过,不行!
请问这种故障重何入手哦???
感谢,感谢
华硕

网友:
- CPU供电IC
换掉 看看!

网友:
看看都这信号都到了哪里,后级是否拉低了电压

网友:
查一下VRMPG的波形与CPU供电的EN信号有没跳动.有好多都是前面的PG信号输出不良引起

网友:
就是用示波器观查的,南桥PG、CPU的PG、CPU供电EN都在跳,把CPU供电IC吹下来换了个新的,好了,-----等我把整个机器装上,又不亮机了。拆开检查还是PG跳变,,,……都无语!!有人说是CPU座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