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白 我想问问关于CPU的

楼主(2011-06-20):
什么CPU 有维修价值 ? 貌似只有断针的 对么?
cpu

网友:
O 还真没见过修U 的高手..... 看看楼下的有没

网友:
这东西一般也就接个针

网友:
如果断 了一、两根针,只要点得亮就没关系,我有7750的CPU,边上断了两根针,一样用了几年了没出过问题,这种修最多也就是换下贴片电容,或接下针,内部坏了是没法修的。

网友:
我也不会 期待高手 给说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