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K8T890T VIA芯片组 奇怪问题

楼主(2011-06-20):
     上电有复位  不跑马。测内存供电电感 0V ,桥供电 1.5V  南桥 3.3V  都有, CPU没有供电。内存供电都没有出来 怎么还有桥的供电喃? 然后不管了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再说。  测得 上管 控制极 无电压 ,再测 它是由IC W83321G  控制的 ,直接更换W83321G ,顺便也把上下管 也通换了。上电 各大供电都出来了。主板跑C1 ,不过内存。而且跑到C1的时候,C1代码 不停的闪了 几下,就停在C1了.插不插内存条。BIOS 都不报警。怀疑BIOS 有问题。由编程器,但是没得机子刷程序。又想查下 内存的时钟测试点。DDR2的 内存时钟 测试点,分别是 A多少脚 和B多少脚哦  ?麻烦各位师傅指点下 谢谢了。工具不齐全 真麻烦啊。

网友:
不是吧  买几个假负载嘛

网友:
skce j  83  186

网友:
我们这儿 只有 775CPU 的假负载 。唉  我 最后 把BIOS  取 下来 再  安上去 ,哈哈 主板 不挡C1 了 直接 点亮了

网友:
假负载都没有怎么还谈什么修板,高手除外。

网友:
就是 啊  没有假负载 修板 好麻烦 好恼火了   去查各个信号  人头都要弄大

网友:
还有就是想问下 有些主板 是 没有内存供电 但是有 桥供电 先出来的,这中板子 很少见是吧????

网友:
的确少见,但毕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