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炼主板维修:精英662/1066+T-M问题1

楼主(2011-06-20):
新手开始主板维修
昨天收到精英662/1066+T-M主板。
开机风扇转,黑屏。上诊断卡:CPU相关电路错误。在PCI-E插槽边有个1000μF6.3V电容鼓包。量下来,鼓包电容130Ω。电源和内存槽附近几个电容阻值20Ω、240Ω、500Ω、1.4kΩ、3.1kΩ、7.95kΩ、12.81kΩ 。以上7.95kΩ和12.81kΩ电容是否坏的?新手呆鸟恳请大侠指点。。。。。。
继续学习研究中。。。。。

网友:
顶来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
我是来学习了,为你顶帖

网友:
祝各位新手技术天天向上,钱包天天向厚

网友:
测电压呀.电容坏就换

网友:
主板上有个AS324M-E1的IC,7脚X2排 ,这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吗?上电量各脚电压应该多大是正常?断电在线量各脚对地阻值多大正常?

网友:
这类电容鼓包的换掉,没鼓包的一般没事。在线测量阻值意义不大

网友:
先不管是什么问题 都先把坏掉的电容换掉在查别的

网友:
把电容换掉,同时换掉了同组的MOS管、三端稳压器,上诊断卡,OK!
再上CPU,OK!了。本月开始维修生意修好的第一块板子!!晚上小酒一下!!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板子 ,电容也是坏了这一个 请问下楼主 旁边电感线圈上面的电压是2V 吗 就是你换掉的一对管子的下官的D级  或者上管的S级   。还有就是可不可以把你主板的BIOS 发上来啊  我这个电容换掉后跑C3    我想刷一个找不到  其他的刷上去都是00
还有 你换掉的3端稳压是给南桥和网卡供电的  不需要换

网友:
已经还给顾客了!

网友(2011-09-26):
呵呵,电容鼓包肯定第一时间换掉啦。

网友(2012-10-08):
帮忙顶,多多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