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1-06-20):
机器插USB烧了 开始无3 5V换TPS51125可上电 不亮机
不开机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BGA有问题了吧 拿过来帮你看看

网友:
你先打下USB阻值,因为你插USB烧的,有可能是南桥,还有SLP 3 SLP5有没有输出

网友:
上电到多少
上网本的CPU 虚焊的好多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