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版WIN7操作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1-06-20):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有一台新的DELL笔记本,自带的64位正版WIN7操作系统,按F8可以进入BIOS设置将系统还原到出厂设置时候的系统,现在如果我将系统换成Ghostwin7或者XP,以后再想用原来的正版win7系统,仍然可以通过F8将系统还原到出厂设置时候的系统吗。恢复程序和备份的系统没有被破坏,BIOS被影响了吗。先谢谢了

网友:
如果恢复程序和备份的系统没有被破坏(没有被卸载)的话,应该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在安装GHOSTXP和GHOSTWIN7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恢复程序呢?会被破坏吗?还有BIOS会被影响吗

网友:
不可以
程序被 破坏了呀

网友:
他原来是用什么恢复软件的?对BIOS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不行,原装的系统是在C盘里的,备份也是在C盘里的,只要你从新装系统了,就会把C盘全部格式化了,在恢复也恢复不出来了,建议你还是考虑一下。

网友:
一般出厂预装的系统备份在一个隐藏分区里,只要不把隐藏分区删除的话就可以恢复!但是可能就不是按F8了。应该官网上有相关的驱动和程序!

网友:
只要不破坏隐藏分区,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面说的不是按F8,官网上有相关驱动和程序是什么意思,那么可能是按什么,驱动和程序什么作用?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官网上会提供恢复出厂预装系统的驱动或者相关软件(联想的就有,DELL的我不是很清楚,只能给你个建议!

网友:
DELL的本子都有系统备份工具,你准备两张空白DVD刻录盘,运行备份工具,根据提示把系统刻录出来就可以了,比较简单,我经常给用户做这个,操作时看仔细提示内容就没问题。
另外分区的话最好不要破坏隐藏分区。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表示感谢,我想再追问一下,这个隐藏分区有什么作用?如果被破坏了会怎么样?隐藏分区和用DVD刻录出来的系统有什么关系以及相互作用。

网友:
隐藏分区里面是出厂镜像文件,也就是出厂状态下的系统备份文件,如果破坏就彻底不能恢复到戴尔的出厂状态,包括F8一键还原这些功能。
你刻录出来的也基本上就是这些,也可以格式化,没什么大影响,一键还原自己可以从网上找。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么说,隐藏分区被删除的话,要想恢复的话,仍然可以通过我自己刻录的光盘来恢复?刻录的光盘和隐藏的分区功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错,都一样的。

网友:
哥们你直接弄个软件 像一键ghost之类的 然后备份一下 把备份文件保存在u盘之类的东西里 随便格式化分区你的硬盘去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XP搞的很明白,但WIN7这个东东确实有点乱

网友:
对bios是没什么影响的。那个恢复可能是用单独的一个分区,所以按f8可能是恢复系统的快捷键

网友:
你要把新的系统装在D盘里

网友:
这个得看你有没有重新分区了,如果重新分区了,基本上不能恢复。

既然原装系统正常,干嘛还要换Ghos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