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联想F31掉电

楼主(2011-06-20):
       前天接一 台联想F31,触发后电流上到0.5左右就掉电,拆机检测发现+1.5VRUN没出来,该电压由PU11(ISL6269)产生,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具备,怀疑芯片不良
,手上又没有备件,看来只有停工待料,顺便研究一下图纸 ,仔细一看还收获不小,发现+1.05VRUN也用的是ISL6269 ,1.05V输出正常,可用来代换。打开风枪将两芯片移花接木,冷却后试机,涛声依旧,不是芯片坏,再把两下管对换后故障判断成功, 1.5V正常,1.05V没了,从料板上找一下管换上,试机,电流一跳一跳就亮机了。

网友:
手里的 X200 两台 一个开机到0.15 一个无待机
没头绪
等等明天再修

网友:
大哥  你开始没监测MOS管子是否好的啊 哎  悲哀

网友:
楼主就是把下管调换过来就好了吗?请问楼主怎么判断的

网友:
很显然1.5v下管击穿保护了  上电之前应该打一下各个电压对地阻止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下管对调后1.5V有了,1.05V却没了,肯定是1.5V下管坏了。

网友:
各大电感阻值应该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楼主的代换法还是值得学习的,虽然说因为粗心没查mos管

网友:
没有测MOS管的G级波形吗? 如果有的话考虑下MOS管

网友:
测下MOS管吧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很快就看到的啊

网友(2011-07-20):
首先就应该测测场管的好坏呀!有短路应该首先就查出来的呀!

网友:
手里的 X200 两台 一个开机到0.15 一个无待机 没头绪
大哥  修好了给我书下 我手里也有两台 X200 都是无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