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PCI-E 只有X 8 是显卡坏了吗?还是BIOS 出问题了?

楼主(2011-06-20):
XFX  8600GT     奇怪了 为什么PCI-E 只有X8 而已 PCI-E 很明显是X16的呀?我换过一块显卡 上去测试 很明显是PCI-E X16 的  唯独这块显卡 是X8 的  3D 03  没有问题   难道是BIOS 有问题了?顺便求助一个XFX讯景8600GT(PV-T84J-UAL)http://product.pcpop.com/000044921/Index.html

网友:
应该跟驱动有关系 是不是调成节能模式了

网友A:
主板的问题,双口的一个是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问题,双口的一个是8的。

我换一张显卡就是16X 了 插这张显卡就是8而已 求解

网友:
FX  8600GT     奇怪了 为什么PCI-E 只有X8 而已 PCI-E 很明显是X16的呀?我换过一块显卡 上去测试 很明显是PCI-E X16 的  唯独这块显卡 是X8 的  3D 03  没有问题   难道是BIOS 有问题了?顺便求助一个XFX讯景8600GT(PV-T84J-UAL)http://product.pcpop.com/000044921/Index.html

网友:
见多了PCIE总线问题,如果16对耦合电容没问题的话,核心小虚可能性比较大,先检查16对耦合电容

网友:
16对耦合电容?是黑色大大个的写着16R 的那个东西吗?

网友:
XFX  8600GT     奇怪了 为什么PCI-E 只有X8 而已 PCI-E 很明显是X16的呀?我换过一块显卡 上去测试 很明显是PCI-E X16 的  唯独这块显卡 是X8 的  3D 03  没有问题   难道是BIOS 有问题了?顺便求助一个XFX讯景8600GT(PV-T84J-UAL)

网友B:
我试过是金手指脏了会变8x的,把显卡金手指搞干净再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是金手指脏了会变8x的,把显卡金手指搞干净再上就行了。

我试过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