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花屏

楼主(2011-06-20):
联想T61花屏,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是不是显卡的问题,T61显卡的通病啊

网友:
吹显卡试下 风枪吹啊

网友:
注意 ,  这个做显卡风险很大的哦,  旁边的南北桥用 锡箔纸 包起来,然后 上面放隔热板,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怎么会是显卡问题呢?你看看屏线有没问题,肯定是屏那块的问题。

网友:
先点屏试试啊

网友:
显卡应该没有问题,重点查屏,换下屏试试

网友:
动显卡很危险,要做好防护措施才行

网友:
三桥放在一起的,论坛上教训很多,报价要高,而且还要报风险,做好隔热,,,这个银子不好赚!

网友:
好像外接花不花不能单纯作为判断显卡好坏的依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的!显卡里面的模块你知道有哪些吗?

网友:
建议把屏线检查一下...也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外显内不显的案例多的是。。。楼上的几位仁兄认为vga和屏线走的同一线路?

网友:
压下显卡或用风枪稍微加焊下显卡就能知道了。

网友:
显卡加了个。0.8的铜片再开机,不开机了郁闷

网友:
当然是显卡问题啦。这个显卡要做难度有点大的哦

网友:
我认为显卡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显卡怎么牵扯不开机啊?整机3,3,5V 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