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 东芝 L500D 电流停在1.10

楼主(2011-06-20):
前两天接连台东芝 satellite l500d 不加电
发现是北桥的1.8v短路。换了个八角管不短了了。接电源上电开机
然后放到一边。过了1个小时。再接电试的时候。就不亮了。电流停在1.10A
屏幕没有显示。
加焊过显卡。刷过bios。换了ENE。毛病依旧
求高手指教。

网友:
ENE是什么东西  CPU供电出了吗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东芝a50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
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