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芯片的反馈脚被挑起会怎么样?

楼主(2011-06-20):
这几天握我反复想着这个问题,假如,我说假如供电芯片的FB脚被挑起悬空了,再加电,会怎么样呢?小弟不才,想到了三个答案如下:
1,假如没有反馈的信号了,FB为0,芯片会以为此电压输出过低,所以会输出脉冲信号使管子一直导通,烧坏后级电路。
2,假如没有反馈的信号了,芯片会自身处于保护状态,不会输出,后级没的电的。
3,假如没有反馈的信号了,芯片工作没有满足,芯片本身不工作。。。。
    大家多提意见,希望多交流,多多研究!

网友:
一般都是2。有没有其它情况不好说

网友:
DJGHJFYHJFJGHJHJJHGJHGJ

ltbhao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凤凰捏盘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你亲身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呵呵
欢迎试后回帖

网友:
试的时候,先断开后级的负载啊,,用假负载也行,烧坏,桥啊,GPU什么的,就亏大发了!

网友:
自己尝试尝试便知,然后再做总结,那样会比只是想想来得更加深刻。

网友:
FB引脚通过外部电阻分压反馈回芯片,一般如果FB引脚没有启用,会通过CS引脚来反馈,通过内部分压电阻来输出一个固定的电压。
也就是说芯片还会工作,但是输出的电压可能和你需要的电压不同,具体输出多大电压各芯片不一样。

网友(点评):
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机会试过,有机会肯定去搞下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哥不要灌水啊,有点道德好不好。

网友:
试过了,肯定不是1, 后面两个不好说是哪个。

网友:
有理论 很好

网友:
一般芯片FB脚不支持悬空,芯片会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认真想过,理论上应该是1,但芯片设计时估计也想到了这一点,不可能让上管直接导通

网友:
挺会动脑筋的,不错

网友:
研究研究PWM吧···

网友:
有碰到过,现象是不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