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液晶储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1-06-20):
现在液晶驱动板上 发现有两个储存器  怎么区分储存什么的 啊 比如 T220  有24    和 25XXX  这两个储存器 分别存什么的 怎么知道那个坏的啊

网友:
一般而言 如果有两只八脚存储 靠近vga的存储的是厂商LOGO 无信号屏保图像等等  另一只存储的是最要紧的 如分辩率刷新率亮度对比度色调等等支持屏显的相关程序 维修时发现 前一只并不是很重要

网友:
液晶主控IC是一个单片机,它工作的时候要和程序-25XXX中存着。
当然它还需要另一些数据,比如亮度,对比度,显示器产品型号序列号等。这些存在24XX里。

网友:
我也学习了 以前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