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电池不能开机!急!!!

楼主(2011-06-20):
     有台HP6515b电池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电源可以开机进系统后,在电源管理里面看电池是未知,(电池是好的)主板没有识别到电池!EC和充电芯片换了,还是不行,请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对于你这个盲目的换芯片,请问下你有没有做过线路分析呢?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接口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啦。换电池试试

网友:
发个电路图上了,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曾经  听说过 的机器, 很多这种毛病要刷 BIOS 不知道 你是不是这个情况 ,  我强烈建议 没思路别乱换 芯片, 干桥。。起码干桥 你的有七分以上的 胜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管理总线怎么去量啊!这种怪问题修的少!麻烦高手可以详细讲解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