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945G7MA-8ks2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1-06-20):
上电测了一上,,其他供电都正常,北桥1.2   内存1.8V 南桥1.5 1.02 都正常。,
就是CPU供电没有出来。。。。
首先测了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看了一下PDF,,、听说4脚BGOUT是启动脚,测得此脚有1.49V,
9脚VCC  10.58V,,VID组合,有高低电平组合,VID4 1.5V , VID3 0, VID2 0,VID1 1.5V  , VIDO 1.24, VID5  0

电源管理IC是SC2646B。。。。我找了一下SC2643换上结果还是一样。。我看了一下PDF。。他们两个脚定义差不多。

求助。。。。

网友:
22  23   9

网友:
貌似两个芯片8角好像不一样吧。。。

网友:
富士通的板子是不好搞,经验不够,上次收到两块都是CPU没有供电,都没有搞好!

网友:
查一下 这个供电IC的工作条件 要是都满足的话看下IC旁边的三极管有没有短路或者是开路的  要是工作条件满足就可能是IC附近的小元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