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换led屏点一分钟就不亮了,改!

楼主(2011-06-20):
今天换了一块屏
富士康的上网本。屏的型号AUO-B089AW01(V0)原来的屏碎了,换上后发现亮一分钟左右,屏就不亮了,bios里也是一样
查资料

将屏上pin 39脚挑起,不让他接收主板信号led背光(原来是一分多种自动关屏)让他直接连到屏的5v供电上
问题解决。(不解之处,主板为何要发出关闭背光的指令)

Inverter-即逆变器,又叫电压升压板。它是专为Panel的背光灯提供工作电源的。
Panel使用的背光灯管的工作电压很高,正常工作时的电压为600~800V,而启动电压则高达1500~1800V,工作电流则为5~9mA。这样的工作特点需要Inverter有如下功能:
  1)、能够产生1500V以上的高压交流电,并且在短时间内迅速降至800V左右,这段时间约持续1-2S。
  2)、由于Inverter提供电流的大小将影响冷阴极荧光灯管的使用寿命,因此输出的电流应小于9mA,需要有过流保护功能。
  3)、出于使用的考虑,要有控制功能,即在显示暗画面的时候,灯管不亮。
  Inverter是一种DC TO AC的变压器,它其实与Adapter是一种电压逆变的过程。Adapter是将市电电网的交流电压转变为稳定的12V直流输出,而Inverter是将Adapter输出的12V直流电压转变为高频的高压交流电;两个部分同样都采用了目前用得比较多的脉宽调制(PWM)技术。其核心部分都是一个PWM集成控制器,Adapter用的是UC3842,Inverter则采用TL5001芯片。TL5001的工作电压范围3.6~40V,其内部设有一个误差放大器,一个调节器、振荡器、有死区控制的PWM发生器、低压保护回路及短路保护回路等。
  以下将对Inverter的工作原理进行简要介绍:

  Inverter工作原理框图

输入接口部分:
  输入部分有3个信号,12V直流输入VIN、工作使能电压ENB及Panel电流控制信号DIM(应该是亮度调节)。VIN由Adapter提供,ENB电压由主板上的MCU提供,其值为0或3V,当ENB=0时,Inverter不工作,而ENB=3V时,Inverter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而DIM电压由主板提供,其变化范围在0~5V之间,将不同的DIM值反馈给PWM控制器反馈端,Inverter向负载提供的电流也将不同,DIM值越小,Inverter输出的电流就越大。
  电压启动回路:
  ENB为高电平时,输出高压去点亮Panel的背光灯灯管。
  PWM控制器:
  有以下几个功能组成:内部参考电压、误差放大器、振荡器和PWM、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短路保护、输出晶体管。
  直流变换:
  由MOS开关管和储能电感组成电压变换电路,输入的脉冲经过推挽放大器放大后驱动MOS管做开关动作,使得直流电压对电感进行充放电,这样电感的另一端就能得到交流电压。
  LC振荡及输出回路:
  保证灯管启动需要的1600V电压,并在灯管启动以后将电压降至800V。
  输出电压反馈:
  当负载工作时,反馈采样电压,起到稳定Inventer电压输出的作用。
inverter
把直流电(DC)变换为交流电(AC)的装置,其科学术语为“inverter”(逆变器)。由于变频器设备中产生变化的电压或频率的主要装置叫“inverter”,故该产品本身就被命名为“inverter”,即:变频器。通常,把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换为电压或频率可变的交流电的装置称作“变频器”。

VVVF:改变电压、改变频率(Variable Voltage and Variable Frequency)的缩写。

      CVCF:恒电压、恒频率(Constant Voltage and Constant Frequency)的缩写。

      为了产生可变的电压和频率,变频器( Inverter)首先要把电源的交流电(AC)变换为直流电(DC),再把直流电(DC)变换为交流电(AC)。用于电机控制的变频器,既可以改变电压,又可以改变频率。但用于荧光灯的变频器主要用于调节电源供电的频率。汽车上使用的由电池(直流电)产生交流电的设备也以“inverter”的名称进行出售。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例如计算机电源的供电,在该项应用中,变频器用于抑制反向电压、频率的波动及电源的瞬间断电。
      这个高压原理,虽说led不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大约30v,道理是通的

屏幕分辨率1024*600

前几天接了一台ASUS F5SL,故障现象:不加电。
维修过程:拆机后先目测了一下主板,没有明显的问题,然后测试主板上各个电感,其中3V的电感对地短路,拆了几个滤波电容,还是一个样,然后把电压调到3V左右,用烧机法,结果南桥(Sis 968)有点热,以为南桥坏了,结果拆了南桥还是短路,又用烧机法才找到一个小电容发烫,去掉后不短路了。然后把南桥做上去,仍然不开机,实测3V5V都没有(此机待机3V5V应该都有的,找个ASUS F5V图纸作参考)TPS51020要开启3V5V电压,其中ENB信号必须是高电位(通常3.3V),实测为0,顺电路查,它来源于VSUS_ON
VSUS_ON信号又来自于ECITE8510E48脚),实测EC没有发出此信号,说明EC没有正常工作,接下来测EC的供电(3.3V),时钟,复位信号都正常,此时要么EC坏,要么条件还不满足,继续查,此机BIOS是参与触发的,用数字示波器测到BIOS引脚的数据地址线上只有电位(刚开始用万用表大概测了一下有电位,走了变路),没有波形,说明BIOSEC没有进行正常的数据交换,进而没有发出VSUS_ON信号,接下来用自己的编程器刷了它的BIOS,再用示波器测,片选信号,读允许信号,数据线,地址线上都有了波形,待机电流也正常了,开机OK

网友:
感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正缺少这方面的资料,真是及时雨啊,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顶呀,经典文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