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1-06-20):
今天接一台acer19被雷击的显示器,电源板损坏,修复后依然不亮,把屏线拔下,指示灯和灯管点亮,再插上屏线正常工作。插上屏线直接开机不亮 ,拔下上点再插就能亮,不知道驱动板还能修复不,急。在线等

网友:
找个通用的先点下屏试下

网友:
找个灯管先试以下是不是他屏里的灯管业有问题?确定是哪的问题 才能下手

网友:
还是查供电吧,这种情况多属于带不动负载!

网友:
点下屏,然后再看驱动板,不行就换把

网友:
带不起负载是不是开关管不良呢?

网友:
应该和驱动板有关吧。个人愚见。希望有见过的同行补充一下!

网友:
先查查驱动板的供电,修补了就换通用的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