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K105代换?

楼主(2011-06-20):
   联想19显示器电源板烧了。SCK105炸了。整流桥短路了。桥换了。SCK105不知怎么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热敏电阻,可以不要吗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sck105是什么东西?

网友:
在线等,求指点。

网友:
那是一个负温度热敏电阻主要作用是防浪涌,保护保险整流桥的,这个电阻一定要装要不然会经常烧保险.从旧电源板上拆一个就行了.

网友:
一定要装才行

网友:
非要这个型号吗,可以代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