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ACER 4630开机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1-06-20):
今天接一ACER 4630独显机器,PM45平台,触摸板处进水,开机电流到0.15A不动,拆机检查是由于触摸板下面的一5VALW转5V电路没有工作,断线造成的,将线补好,通电,5V出来了,电流可以跑到1.48A掉电一次,掉电后自动开机,电流又跑到1.48A,但不显示,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是1.48A,检查各电压都出来了,刷了BIOS也是一样,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其它的可能性?谢谢!!!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过完呢?

网友:
那就是显卡了么,刷过BIOS的话那就是显卡了撒。

网友:
在看看是不是进水的地方还有断线短路的地方///

网友:
难道说会是总线故障?

网友:
楼主机器进液了,有没插内存都是一样,哪就是还没过内存。进了液的话,应该还是进液使哪里断线。还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