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问题啊····

楼主(2011-06-20):
前几天接到块东芝A60,因为是开机几秒掉电。因为是在我哥的铺子里接的(他只搞软的)没有可调,用适配器试了一试。开机一会就掉电。拆开板子,哇·不知道修了N次了··到处都有修过的痕迹。看一会裸板,还好没有明显的烧过,也没缺件。侧到CPU供电电感,对地短路了。CPU短路一般比较好修。给客户报了个价(嘿嘿300*)客户同意修,等客户走了。马上动手,断开电感,测哇·两边都短路了。在论坛找到图纸(在这感谢论坛,给了我们一个好的平台),测到CPU控制下官D级短路,马上在料板上找到个N沟换上。终于电感输入这边不短了,但另一边还是短路。看到图纸,电感另一边同CPU管理芯片和几个大电容。把大电容取了,还是短路。没法了就只有动芯片了。取了芯片。MD还是短···脑壳晕了··没思路了,出去抽了一支烟,想想了是不是CPU座子下边的电容短路了。马上进去全部拆了。ND还是短··这个肯定是人品问题。思路全没了···拿到板子观察了一会,突然看到下官旁边(MOS管散热片的焊接点,连焊了。连到一个电容的焊接板上。··马上断开。这哈终于不短了。重新焊上电容,插上适配器,加电测试··开机了··OK  (在这说明哈,因为这款机子不知道是被几修哥修的,散热片的时候加锡加多了,导致锡与CPU供电电容的正极焊盘相连。而本人又比较粗心。所以导致走了很多弯路。00···在这提醒大家,一定要在修之前,仔细查看主板···特别是2修3修板

网友:
修本就是比耐心

网友:
你得感谢上家给了你一个很棒的机会,一下子捡几百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