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坏引起温度高导致断电保护

楼主(2011-06-20):
前几天有一个客户抱着主机过来,说电脑用一会自动断电,当时忙,没顾上检查,直接给他换了一个超频3风扇,让他回去试,有问题再抱来,今天终于又过来,说还是原样,直接开机检测,应该还是温度高造成,下载鲁大师,CPU开机70度,打开PPLIVE看了一会电影,温度上升到83度,报警,再用就自动断电,超频3风扇运行正常,直接怀疑CPU问题,他的是6000+,换成我的4200+,开机温度45度,看了半个小时电影,温度基本变化不大,客户的是780的主板,直接装了个240的CPU,温度35度,这是这个月遇到的第三个了,想说的是AMD的CPU,真的不是一般的次,还不敢配华硕的独桥板,那才叫一个差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原本万把块钱的电脑,如今两三千就能装配下来,成本已经降到最低,不在质量上缩水怎么行,所以说维修这行还是有前途的.

网友:
还好,INTEL 的CPU 和AMD 的相比,坏的几率就少了. 同样也是2-3K 的RMB啊

网友:
之前碰到一个AMD的开几分钟就掉,CPU温度是慢慢升,掉了,要等一下才能重新开。当时都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cpu坏嘛。还用说

小美Mcy -2 灌水

网友:
AMD  的CPU   坏的可真多  有时候就是显示正常  进步了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4000+开始,就是速龙一代,昨天还碰到一个坏的,是品牌机器,老主板C61,上新的速龙二代的U,还不跑码,眼睁睁的看着钱挣不到手,气死了,一个月要跑好几个生意,都是AMD的速龙一代坏,这个速龙一代,大概都要坏

网友:
英特尔的U带这个功能 如果是AMD的可能就不妙了 U过热直接干死了

网友:
今天网吧送来三台机器,全是玩游戏自动断电,换U正常,正在试机,估计还是U的事。

网友:
我都对AMD的CPU 无语了 我也换了几个了 被我开盖加硅脂也没效果  太可惜了

网友:
貌似amd的u问题不少。不过很幸运我还没遇到坏的。

网友:
我遇到cpu过热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