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321提示“卡纸,内部错误”解决方法

楼主(2011-06-20):
今天去一客户公司给加粉,三台相同的三星4321,过去一看,有两台打印效果都非常好,就没有加粉。但其中一台他说打不出来,也复印不出来。我一看,屏幕上显示“卡纸,内部错误”。。。。我晕,我取下硒鼓,仔细地看看机器里面,根本没有卡纸嘛,我修打印机不是高手,心里有点虚,但我很镇定,这一点我做得很好,呵呵。

然后拆开后面的挡板和电路板,仔细检查了一次,也没有发现异常的。有点不祥之感,心里想看来又要抱回去让别人修了吧...
这时,我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哈哈,上百度。把故障输进去,回车,出现的相同的故障的问题只有两三个,把三个都看了一遍,上面说可能有纸屑之类的。另一个地方说是弹簧有问题,但没有仔细说明白。

看了这些,我心里有一点底了。把电源板后面拆干净了,终于在出纸感应器这里找到了一个复位弹簧,可能是由于频繁的出纸,把这个弹簧弄得移位了,小心把弹簧装回去,然后装机,通电,打印,哈哈,搞定。收了100RMB,走人。呵呵,又学到一招。很开心。

网友:
这中情况应该是纸屑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师兄,你这个情况遇得多吧,我是没有经验的啊

网友:
这台机器传感器的问题很多
通常都是由于卡纸 用力拽纸的时候 传感器移位了

网友:
学习到了,感觉很神奇,呵呵

网友:
其实昨天客户又打电话来说卡纸了。我当天在休息,店里叫她送到我们店来修。今天我上班,看了一下,不是卡纸,是纸被加热组件的下辊卷在上面了。全部拆下来,取下纸,把下辊用酒精擦了一次,又把机器内和进出纸有关系的地方都擦了一遍。还不放心,又用吹电脑主机灰尘的强力风机,把机器内吹了一遍,呵呵,装上机后很顺利出纸

网友:
那你觉得是纸屑还是传感器移位啊

网友:
4321定影后的纸传感器,容易卡住后不正确取纸,照成传感器损坏。

网友(2014-03-27):
通常都是由于卡纸 用力拽纸的时候 传感器移位了

网友:
这个机器定影棍卷纸的原因是出纸轮和定影不同步,把定影组件的齿轮和出纸轮的齿轮打点油就能解决

网友:
且行且珍惜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2014-04-26):
学习到了,感觉很神奇你进一张纸,一直报卡纸1搞过吗。加热传感器肯定是好的

网友:
呵呵,楼主是胆大心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卡纸后客户没有按出纸方向取出卡纸造成传感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