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长城19液晶显示器经典的人为故障

楼主(2011-06-20):
今天下午商家送来一台二修19的长城液晶显示器,原故障是不通电,但经过一修以后变成屡烧保险。机器到手,是电源高压一体的。仔细检测变压器初级电路,确认除了桥堆外。无短路,无损坏的元件,当时心理就以为拣到便宜了。于是换桥堆,上保险丝,通电,结果可想而知,一串闪光,保险又给烧了。当时就头大了,因我仔细检测过的初级电路,完全可以确认无短路,开关管等和烧保险有关的电路全都正场,按理肯定是不因该在烧保险才对的,最多就是没输出或者输出不对之类才对。没办法因保险又烧了,只好再次检测看还烧了那些元件,这次检测的结果更让我失望,除了保险外,居然一个元件都没坏。正好这时又有商家送来一个很高档的那种移动硬盘(带7寸显示屏那种)是爱国者的具体型号不记得了,于是放下哪个显示器,先检测这个硬盘,确定故障给上家报好假。反过头来在来研究这个显示器。这次为了保险起见,将开关管,光偶之内的全拆下来一个个测,结果还是一样,没一个元件损坏。这次没敢贸然上保险通电。翻来覆去的想了下,第一次的机器过来,除了保险和桥堆外,也没坏元件,第二次通电也是只烧保险,别的都没坏,连桥堆都没坏。可以假设第一次的桥堆其实也不是电路烧坏的,有可能是一修的时候不小心或者别的原因烧坏的,但他没找到原因所以没换直接送我这里来了,于是就可以的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电路本身并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一个故障引起瞬间大电流,所以先烧坏保险,但这个鼓掌肯定是在开关管之前的,要不的话,MOS是肯定会烧的,于是锁定保险和开关管之间的元件,仔细检查终于看出一个异常。在桥堆后面是一个滤波的大电容,通常容量是20-50之间的,但这个被一修哥换了个470的大电容,耐压是200WV(我实在不知道这个WV表示的是多少V,希望有知道的说下),于是肯定这个电容容量太大,以至于通电的瞬间的电流足以将保险击穿。当下换下该电容,用一个47u/600V的电容代换,小心的通电,一切正常,接屏,熟悉的无信号输入画面终于出现在眼前。总结,一修哥估计就是商家自己,是那种很业余的,可能开始是哪个滤波电容鼓了,结果给一修换了一个这样的电容上去,这个电容是到在板上的,标容量,耐压的的字刚好压在板子上了因这个电容也是那种个头很大的,一开始也没想到要检查这个电容。结果白白损失了一只保险丝

网友:
200WV  应该是200V   在ATX电源里就有这样标的电容   你用600V的也太高了 一般400V-450V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没找到400的

网友:
呵呵   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曾经把一个16V的电容换上了  当时让别人拿的  因为 大小一样所以也没仔细看   结果杯具了  ...

网友:
专业的就是400-45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