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闪屏

楼主(2011-06-20):
今天公司有台三星943NW(触摸按钮)显示器突然不通电.拆开发现电源高压板其中一个SB3100的二极管通路了。后来由于找不到相同型号的管子,只好找了BY255管子代替,可以通电了。一阵就感觉管子发热超高,又断电了。换上去管子烧了。于是整块电源换了,刚接上去可以亮机有显示但是屏幕闪亮度较底。并且开始慢慢变暗.后来就图像都看不了,只有一个影.闪得非常快.想问下各位老师.这台机还有什么地方存在问题。

网友:
看来是屏灯管有问题了,,,

网友:
你还是先外加高压条  点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个型号一般坏高压包  换个高压板 或者改个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经常遇到   先外接2根灯管 看看 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如果不是查高压包

网友:
到电源里面拆整流管吧,这里面的可 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