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EIO MW19H

楼主(2011-06-20):
大家帮忙看下这显示器还有得救吗?客户说发到南宁去修了3次了  貌似水彩画 又貌似涂上装饰用的金粉 请看图

网友:
问题表达不清,让我们看什么,,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看来好像是屏的故障

网友:
换快通用板试一下.好的就是屏的主控芯片有问题了换一下

网友:
还有可能是屏接口有问题

网友:
先清理屏线,然后查看驱动板是不是虚了,上次有个机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
  桌面与小图一样的问题        所以排除屏的问题  希望能托楼上兄弟的福

网友:
OK  l了   屏线接触不牢靠··········  高速信号真的很需要非常稳当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