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板号K6机进可乐维修

楼主(2011-06-20):
      由于最近一直很忙,好久没有上来发过帖子了,这几天一直下雨,比较轻松,就来写写修这个苹果机的过程,写的不是很好,请同行朋友不要见怪哦,机子朋友送来修的,故障是被小孩到了可乐进了机子里面,因知道是进液,没有试机,直接打开,详细观察,可乐是机子右边进去的,苹果的这款机子主板是黑色的,基本跟可乐颜色差不多,必须仔细的详细观察水流痕迹,发现右边所有接口都有可乐干后留下的黑色污垢,还有IO芯片苹果叫SMC   F2117,桥MCP89MZ-A2下面都有大片的可乐痕迹,没办法,只有先洗主板了,经过仔细清洗烘干后插上电源,电源插头上指示灯不亮,发现IO芯片发烫,不用说,只有先换IO,去淘宝上购得一片同样的料板,说好板上带桥芯片,等了四天,料板收到,首先就是换IO,换好后,通电,电源灯还是不亮,测量3.425V正常,IO供电3.3V正常,待机电流0.01A开机没有反应,因电源指示灯都不亮,苹果机机肯定不开不了机,苹果的电源灯是受SMC控制的,根据图纸查看,电源灯还受U6900和U6901两个芯片控制,首先测量U6901 1脚和2脚有SMC BC ACOK 3。3V电压正常,5脚3.425v SMC BC ACOK VCC供电正常,4脚输出3.425V电压以正常,而U6901的4脚输出3.42V电压是给U6900芯片1脚供电的,这是在侧U69001脚,发现只有0.5V电压,用表测U6901 4脚到U6900的一脚阻值,居然不通,跟着U6900一脚往后查,发现在一脚旁边的过孔被腐蚀断点,补好断点后插上电源,发现电源指示灯亮了,这是心中就暗自高兴,心想可能问题解决了,按电源键开机,能开机了,风扇转了,可电流升到0.9安就动了,屏上以没有任何显示,心想完了,要被白忙活了,休息聊一会,坐下经过详细分析,因桥下面进过可乐,首先就得看它了,不用说上BGA机,取下桥,发现那下面还有很多的可乐污渍,再次清洗主板烘干,为了保险,就先不用机子本身的桥,而是换上料板上的桥,插上电源再开机,久违的苹果图标终于在屏上显示出来了。

网友:
楼主对MAC的适配器电路检测很熟悉哟,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苹果的电源灯是受SMC控制的             它是不是和HP大头带针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能有图纸,而且这么精通原理,一定是高手,希望能讲讲原理,到现在我修过的也寥寥无几,加焊显卡搞定的。。

网友:
哈哈 我觉得加焊加焊BGA的根本算不上技术好 也算不上芯片级
像 真正能修到 每个电路都能分析出来的 基本很少哟

网友:
苹果的机器的待机电路基本上是一样的吗?????

网友:
苹果机器还没有修到过,只装过系统,装系统也麻烦

网友:
苹果机 好难修哦  也没配件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