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问题询问

楼主(2011-06-20):
图为R50E电路图   TB芯片     请问55脚 所接的热敏电阻   RT3     RT2 每个是多大?    正常55脚应该是多少电压?

第二个问题...................................

图为R50E  1845  U29   请问图中  1845   20 脚所接Q6下管  短线 为什么会引起 加电后大短路? 原理是什么?

网友:
1845    20脚 所接Q6  断线 .................我打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rt3 rt2多大我不知道,但是它会随温度变化。
1845 20脚断线,Q6上管导通,会把公共电压直接输出把后面的苾片烧坏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  TB会检测55脚 确定不是 过温,那么 55脚待机 是多大?是0V 吗?   对地阻值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
55脚小于0.5V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
55脚连接的都是热敏电阻!阻值会随温度升高而升高!阻值越高电压就会越低了!

网友:
我说一下  短路的  下管断线不能对地放电  造成16V直接加至后级    这样也相当采掉下管通电  会烧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