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分析东芝A100上电时序)待机电流0.03A不触发

楼主(2011-06-20):
东芝A100上电无待机电流,公共电压正常,量EC供电和BIOS供电均无,查无+V3LA +V5LA  +V3A (SB待机电压)+v5A
更换TPS51020后待机电压正常0.01A跳到0.03A(这个过程是EC和BIOS交换数据的过程,用示波器量BIOS数据线有波形跳动)

待机电压正常后量EC、32.768KHZ波形正常,南桥RTCRST#电压正常,南桥32.768KHZ波形正常

量EC的工作条件:+3VLA   LID_SW#(这个我猜测应该是ECRST#信号吧)PWR_SWIN#(连接到开机按钮上面)  ACPERS(适配器插入信号等同ACIN信号吧)这些电压都是3.3V,到这里待机电压+V3A +V5A EC工作条件基本已经具备,下一步等待触发!

按下开关键产生产生PWR_SWIN#_3_DBSW(高--低--高脉冲跳变信号)开关板通过这两个接口连接在一起

PWR_SWIN#_3脉冲跳变信号送给EC的A64PIN  U522的第二PIN(NC7SZ08M5是一个与门IC)EC的B76PIN产生RSMRST#给南桥的Y4PIN (南桥上电的必须条件之一)EC的A65P送出EC_PWRSW#给U522的1PIN   PWR_SWIN#_3和EC_PWRSW#组成一个与门电路(这两个信号常态为高电平输出也为高电平,其中有一个为低电平时输出为低电平)产生PWRBTN#给南桥C23PIN

南桥送出SLP_S5#_3R,SLP_S3#_3R做为后面电压的开启信号产生+V5S +V3 +V3S +V1.8 +V0.9S各个电压

此主板的EC比较特别值得注意,如果不仔细对照图纸的话容易搞混,板子上EC可见的引脚只有80PIN而图纸上标的为156PIN开始百思不地其解,后来下载此芯片PDF才得知芯片下面还有一排隐藏的引脚,芯片的引脚分A/B 标数,开始量B62脚无电压把A62脚误以为是此脚,直接从充电管理IC飞线到此脚,导致无待机电流,这种封装第一次见到估计不是一般的难焊!

网友:
电压如果都正常的话,下一步可以先检查下SB以及CPU的RST是否正常。

网友:
我记得这个板子的通痛是电池电放完后很容易把3,5V芯片给挂掉,就是说电池一般不能在用完了再插适配器

网友:
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仔细   不过飞线有一点风险要找对了再飞

网友:
买了个KBC1122的EC芯片(不知道这种芯片里面有没有写程序进去),明天上午焊上去看看效果先!

网友:
今天换EC不触发故障依旧,换南桥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