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82801GR可以用82801GB替换吗

楼主(2011-06-20):
主板的82801GR可以用82801GB替换吗 客户有个戴尔的主板南桥坏了。我用82801GB的替换上去。串口硬盘用不起。这样该怎样办。桥已经换了2个。都用不起 怎么办,。

网友:
gr带raid功能,不能替换

楼上说得没错,不仅gr带raid功能,而且主板BIOS都不能通用。

网友:
楼主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A:
可以代换的啊!我都试过好几次了,你做桥是不是把电池拿下来了啊!最好看下BIOS设置有没问题,DELL很多放了电之后都会出现这问题,我一般都是不拿电池就做桥的。

网友:
好像不能替换吧 不过做桥的时候拆电池是绝对的 不然电池都给烤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换的啊!我都试过好几次了,你做桥是不是把电池拿下来了啊!最好看下BIOS设置有没问题,DELL很多放了 ...

不会吧,你做桥不用把电池拿下来的,不会爆的吗?还是有什么绝技?

网友:
我想问下4楼。。。南桥都换了。。你那个电池就是不拿掉有什么用啊???

网友:
事实证明 这个确实是可以代换。但是那个串口也确实是用不起。我换了2个GB的桥问题都一样。串口用不起。其它功能正常。后来我买了个新的GR的桥上上去。一切OK

网友:
我换过不应该是串口用不了。GR桥桥多了个raid功能。那个raid功能是组阵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