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6做显卡后点不亮了

楼主(2011-06-21):
前些天接了一台HP516  AMD芯片组的的机器,来的时是点不亮的,ATI的显卡,外接显示器,按着显卡点亮了一次,就把它当做是显卡虚焊了来处理,所就就动显卡了,因为是打了红胶的,只能重做,可是做回去之后,就点不亮了,后来又换了一个显卡上去,故障还是依旧,电流从1.2几-1.3.几1.5几1.7几开机时间久一点可以跑到1.9,内存,CPU都换了试过,BIOS也刷过了,求高手们给指点指点啊!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
压北桥或者换北桥

网友:
ATI的桥很容易做坏,你买桥要买全新的,做上去最起码,不能加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