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P5-i4576跑E0????

楼主(2011-06-21):
       今天遇到一块主板跑EO。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还有BIOS也刷过了】请问师父们还有哪些可以查出哪里问题??我没门路了,自己感觉是断线了,,但不知道怎么查断线?板看不出烧的,请师父们帮帮解答?

网友:
基本条件都正常的,先干IO再干北桥

网友:
  说点实际的 让我们理解 ···
  别老是回答  干I/O 或 北桥什么的··?
  像我们刚学的 一般那又干I/O 的设备呢·?

网友:
干I/O 不需要说明设备,只需一把烙铁。

网友:
个中原因我也不清楚啊,修了这么久都是靠蒙的

网友:
基本条件都正常的,那么问题就出在信号或芯片管理上面了,IO和南桥就是这样复杂的芯片,同时又管理很多东东,不专业解释不了啊

网友:
两个总线时钟电压应该是一样的,你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到底是2.5V还是3.3V,还有SPD电压二代的内存都是3.3V的。跑EO多时候SPD没电压断线。

网友:
打下槽子到桥的数据线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不是只有显示C1才是读不到内存的,我修了好多板子显示E0是没读到内存,自己换根内存试试。别动不动就干IO或桥,别把问题扩大化!

网友:
一般都是干北桥就好的

网友:
打阻值 看看SPD 是否断线  一般分2路  一路到时钟  一路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