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 MX4000显卡维修

楼主(2011-06-21):
此显卡进系统即掉电。发现风扇根本没有转。由于机子在小饭馆里面使用,显卡风扇里面油污很大。清理了一下,风扇还是不转。因为电机轴里面被油污塞满了。用棉签沾酒精擦洗,酒精渗进轴承,居然转动自如了,再加一些润滑油,修好了。

网友:
路过!

andyfun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啊,原来如此清理

网友:
发现转动一会后,噪音很大,转动也不顺畅了。又尝试将扇叶取下来,清理轴承,上油,正在测试,不知会不会复发。

网友:
这个也好意思拿出来分享啊

网友(点评):
这么好的案例不知你何出此言。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风扇,老的修转了,也是燥音大。

网友(点评):
原装风扇可不好找,除非同型号报废显卡。

网友:
此显卡的事情还没有完。昨天进系统后掉电,虽然明显可以看到风扇不转,但也有一个疑团偶尔会闪现出来,那就是:为什么风扇不转会引起进系统后准时掉电?一般来说,仅仅一个散热铁片也足以让显卡在进系统后坚持很长时间,绝不会准时掉电,后来也发现此显卡芯片散热量并不大,温升较慢。果然今天又犯起了进系统后掉电的老毛病,开始怀疑显卡还有更严重的故障。现在清楚了,真正原因是显示器刷新频率设置过高,是75Hz,调为60后好了。

网友:
这样的清理风扇是管不了多久的,还是换风扇比较好。

网友:
环境比较恶劣的换新的风扇比较靠谱

网友(点评):
没有这样的原装风扇呀。

网友(点评):
这个显卡不需要风扇,一个散热片足矣。

网友:
楼主,怎么说呢,你不是在修理,你应该到环卫部门去工作。

网友(点评):
难道楼主不是在维修吗?只不过他走错了门,应该到修理风扇的板块去。

网友(点评):
你如果是市长我就服从分派,可惜什么都不是。

网友(点评):
修风扇就是修显卡,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点评):
环卫部门能修显卡?可笑!

网友:
应该换个好收钱啊

网友:
刷新率过高导致掉电,不从的经验1

网友:
这样也行,哈哈,

网友:
既然是小饭馆的,那应该还有后续报道,cpu风扇电源里风扇应该比显卡风扇的油还多吧....

网友A:
那破风扇又叫起来了。干脆将风扇取掉。理由有二:1.此显卡芯片散热量很小,不需要风扇。2.此风扇位置设计不合理,不但不能加强散热,自己还会阻挡散热。现在仅剩一个散热金属片,不烫手,再也不会叫啦!

取掉风扇后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破风扇又叫起来了。干脆将风扇取掉。理由有二:1.此显卡芯片散热量很小,不需要风扇。2.此风扇位置设计不 ...

呵呵 ,确实不需要风扇的,以前试过MX440 单散热片 用BGA的K偶测温,最高到散热片稍微烫手也不过72度,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B:
此显卡应该都无风扇的,要有,也是另外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显卡应该都无风扇的,要有,也是另外加的。

我还有几个MX4000显卡,64M,64bit位宽,都没有风扇。这个显卡是64M,少见的128bit位宽,确实有原装风扇,不过也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