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加焊显存的显卡一般可以用多久?

楼主(2011-06-21):
花屏加焊显存的显卡一般可以用多久?或者是加焊一下GPU的一般可以用多少时间?我的好象时间都用不长,你们都用几挡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8205 风速4 250-310度 核心的话有铅可以搞下,无铅最好用焊台.以前也有加焊,但是返修较多后来都要返工,现在找到故障点若在核心或显存虚焊都是拆下重做.才能用的长.

网友:
重做
才好用

网友:
温度不高可以长期用

网友:
我觉得重做bga要些,做好后搞好散热估计用的时间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