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触摸屏?

楼主(2011-06-21):
有个KTV店,要把液晶的显示器增加触摸功能, 请问大家怎么加,有这方面的资料和配件吗?谢谢!
资料
显示器

网友:
你上淘宝看看 好像挺贵的

网友:
买回来自己装就行了。有说明书,其实就一块玻璃夹在屏和外框上,然后又一条鼠标线接电脑。注意要在控制面板把鼠标项的指针选项里提高指针精确度关闭。然后就是校正指针。OK

网友:
加个屏够买一个成品液晶触屏显示器了,
触屏比较贵,网上买的都是USB

网友:
淘宝卖的很多,就是价格不菲。自己装很简单,接在鼠标的接口就OK 。

网友:
用WIN7的系统 WIN7里面有个触摸功能 有19 22 24 34寸的触摸屏买 19的价位到1100-1400左右也就是19的显示器屏幕前面加了一块红外触摸板。如果自己买触摸板的话估计装不上去,只能去掉外壳前盖。。。。。。。。。

网友:
知道了,谢谢各位。从淘宝上看,好象装起来很简单的。

网友:
自己能动手争取自己动手哈。。

网友:
好像好好玩喔~!!!但听你们说那么贵,还是没必要咯

网友:
买回来自己对着放上去就可以了,对好定位,很容易!

网友:
如果家用电脑用装个没什么问题,如果是KTV就有点难度了.我修过一次,买不到主板,最后只能放弃.KTV用的触摸屏电源线是直接接到主板上的.不同家用电脑的触摸屏是有一条USB线.KTV用的属于触摸电脑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