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 开机时正常时检测不到硬盘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1-06-21):
三星X11 开机时正常时检测不到硬盘是哪的问题? 估计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机子没拆过 所以 先咨询下各位老师  在坛子上看到过许多这个问题的 有的换了硬盘线好了的 有的做南桥高报废的  这个板子好像做南桥风险不低 所以 想确认下具体原因  手头没硬盘线可替换 硬盘是好的  打算先定个硬盘线试试 今天刚订了  提前咨询下各位老师的意见  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是那种排线的上面还有个黑胶垫一定要垫

网友:
结果呢?换了硬盘先后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机器,线能先量一下么?估计还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