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V星推出“斯特林发动机”散热器

楼主(2011-06-21):
V星近日介绍的ECOlution散热器,据称采用了“斯特林发动机”(Stirling engine)理论,可用于芯片的散热工作。
“斯特林发动机”(Stirling engine)是一种独特的热机,因为理论上的效率几乎等于理论最大效率,称为卡诺循环效率。斯特灵发动机是通过气体受热膨胀、遇冷压缩而产生动力的。V星设计的这种芯片组散热风扇采用无电源设计,等同于“被动式”散热器,此散热器的最大好处是无需任何电力供应,以节省能源消耗。

实验室技术、推广的话困难很大
不会买个风扇 赶上主板价格了
强悍,不过这样一个散热装置的成本是多少?

网友:
人的头脑真厉害,只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出来的

网友:
这个东西的卖多少钱啊???

网友:
效果不知道怎么样,最好还是不要风扇的。静音,所以说根本还是得靠芯片设计商了。

网友:
价格和使用成正比吗

网友:
这种发动机是伦敦的牧师罗巴特 斯特林(Robert Stirling)于1816年发明的,所以命名为“斯特林发动机”(Stirling engine)。斯特林发动机是独特的热机,因为他们理论上的效率几乎等于理论最大效率,称为卡诺循环效率。斯特林发动机是通过气体受热膨胀、遇冷压缩而产生动力的。这是一种外燃发动机,使燃料连续地燃烧,蒸发的膨胀氢气(或氦)作为动力气体使活塞运动,膨胀气体在冷气室冷却,反复地进行这样的循环过程
斯特林发动机目前有报道,已经开始研究在计算机主板的散热风扇上使用,通过北桥芯片的发热来带动斯特林发动机,以此来给硬件降温,该研究还处于研究阶段(2008.04.11)。

网友:
绿色环保,低碳!!

网友:
节能  环保啊

网友:
就是不知道连杆的密封效果如何

网友:
这根本达不到散热的效果吧。风扇都不知道能不能驱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在潜艇上的有,不用耗费氧气,用在主板上,大开眼界了,但愿价格不是太高,

网友:
大帅了!啥时候我自己能买个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把散热片上的 2 个logo换个地方贴更好点呢................

网友:
如果有得买,想弄个回来看看效果。

网友:
给桥散热的就这么牛,那给cpu散热的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看这挺好 就是不知道好用吗 还有寿命 怎么样  是靠热量来驱动风扇 那要是 发热不够的话 会不会不转啊 呵呵

网友:
直接搞块铜片上去不更省事吗?

网友:
会不会中看不中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