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 上部分发白

楼主(2011-06-21):
hp w1907 上部分发白,这个是不是屏坏了啊

网友:
屏坏了,很明显。

网友:
屏幕挂掉了 很 正常的事情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 跟你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
直接报废掉吧。屏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遇到好多台了,都是屏坏了,这机子又难拆,拆下来用通用板点下就知道了,

网友:
百分之百 是屏坏了啊!!!!要不在确认一下 拆下来 在试试

网友:
100%屏坏了,听说江苏有个地方能修好,100多大洋就可以,我自己也有台,现在放在那里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估计是没得修了

网友:
屏坏了但还能用。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如果不相信的话,就把下面灯管看看

网友:
请问这个不能修了吗?

网友:
不用修了。。。屏没用了。。

网友:
可以肯定你的屏挂了,不过很轻微还能用,我一般间的都是上边直接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