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求助贴:HP4416S进系统掉电哦

楼主(2011-06-21):
HP 6616S独立显卡 AMD的CPU,进系统(快到桌面,还没有到欢迎使用)就掉电了,用PE进系统也到这掉电。已排除散热,裸板测也是这样的,也排除了外设问题。用电源也掉电。晕了。
请高手指条路。
谢谢补充一下:进DOS和BIOS就没有问题。

网友:
注重从显卡部分看看

网友:
还有别的建议吗

网友:
有!重新做显卡或者换个显卡!!!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试吧

网友:
内存都换4根了,都一个德行。TMD

网友:
从显卡下手。。。或者启动安全模式看看  不要加载显卡驱动

网友:
安全模式,呵呵一样的掉电。你想想,PE下都掉电,和况安全模式。

网友:
对于HP的机器维修思路一点也没有。

网友:
换 CPU  换CPU供电芯片   显卡供电 显卡跟换

网友:
这板子好像都是AMD芯片组的

网友:
这种问题修过,但是不是这个机器,我修的是HP516,同样的AMD cpu独立显卡芯片组好像是一样的,最后是换CPU好的,但是换后一个月返修,再换CPU还是一样的掉电,最后是压北桥搞定的。今天我也把前几天的4416s修好了,换的北桥,当时的故障时点不亮压北桥搞定,但是要死机进不了系统就死了,换了北桥后就OK啦,今天跑3D测试了一天没问题,交货收钱350到手,呵呵。这点经验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网友:
不知道上网本会不会也是这样的问题。。好像我的上网本是温度太高了。先解决温度再说。。不行的话也要动桥了

网友:
LZ更换CPU 了没,这个应该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那机器北桥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