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9‘ 亮一会就灭

楼主(2011-06-21):
求9971GD 的图
戴尔

网友:
看看高压部分或灯管有没问题,一般都是二者之一有问题。

网友:
先测高压板和灯管吧, 都不测试找图纸也没用,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一般液晶也就是电源部分要图纸,别的找到图纸也不好修,

网友:
液晶这东西就不用图了吧!先量各电压,若都正常用通用板换来试试

网友:
电容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灯管老化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