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940板不能装系统头疼问题

楼主(2011-06-21):
这块主板客户拿来的是开机不显示,检测发现网卡坏了,网卡有点发热,拿下来后上CPU可以开机点亮

但是做系统不行,系统做完后从新启动的时候,到XP滚动条之后就蓝屏然后重启

在做一边系统什么驱动都不装系统做完了就可以进去了,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在系统里面一个个装驱动试,装到集成显卡驱动的时候

报这个错SISINST.DLL 然后就蓝屏了 ,这是北桥坏了吗

装个独立显卡没问题可以装驱动 进系统

网友:
先加个独显试一下

网友:
  北桥坏了` `  你加显卡 如果可以`  就证明啦``

网友:
SIS的集成显卡,很挑驱动,进安全模式,换各种不同版本来试,往往只有一个版本合用

网友(点评):
可以看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用老式一步步安装盘试下,

网友:
你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就是北桥的
的问题

网友:
先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不集成驱动试试看

网友:
用个独立的显卡试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可能是驱动或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这问题以前经常碰到,大部分都是SIS761芯片的,其实就是驱动问题。也到处找了驱动,都不兼容,后来用萝卜家园10.4光盘安装好了,驱动也打上,没问题。就是忘记把驱动备份下来,你可以用萝卜家园10.4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啊 这个版本 系统兼容性 很好

网友:
ghost系统时不装sis显卡驱动,上网重装下个新版的驱动安装就行了

网友:
多换几个SIS的驱动看看,不行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多换几个显卡驱动试试,可能你的驱动不兼容,

网友:
上个独显试下,要是可以显示有可能是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