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寸显示器

楼主(2011-06-21):
一台飞利浦19寸液晶显示器型号为:190CW9显示器开机一直亮绿灯屏幕显示无视频输入检查电缆线  插上VGA线还是出现检查电缆线!请问是吗问题啊!谢谢

网友:
是程序问题

网友:
把MCU上的四方角芯片,加加焊,试试!

网友:
都不测试下R G B  行场的阻值怎么修机子啊,

网友(点评):
RGB 关系没有 无信号输入关系的话就只有行场到图像处理芯片那

网友:
驱动的问题 刷下程序看看 不行的话整块驱动板换掉试试看

网友:
先确定行场是否OK!加焊主芯片。

网友:
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
先看三基色行场信号再有就是MCU

网友:
GVA 接口到大片之间的电路,重点H V 信号 ,

网友:
先查VGA信号输入的行场同步信号的对地阻值,以前又遇到二极管坏的,这个现象是没有VGA同步信号的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查查VGA的13 14脚到图像处理芯片那中间有的元器件坏了  像飞利浦的话 他们的保护做得应该很好 在那条路上应该有防静电二极管  你查查坏了没  因为能引起插不插信号线都提示无信号输入的话 一般就是13 14脚路当中引起的

网友:
程序问题,你刷个程序试试,不行就换主控

网友:
谢谢大家喔试一试看看吧

网友:
实在不行 我有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