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点维修经验

楼主(2011-06-21):
    我的AOC 19寸 开机亮一下就不在了 在灯光下仔细看是有图像的 经过检查 两组高压灯   一组测量得800V 一组是1500V   两个高压线圈测量对比   正常这个高压这边是208欧   有问题这个是170欧 后来两个一起换了就OK了 这个是典型的高压输出不平衡 导致机子高压部分保护   我建议高压线圈换就两个一起换新的

网友:
了解,高压板上的变压器需要相同的输出才可以

网友:
学习了,太感谢了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维修方面,学习了

网友:
我有台SAMSUNG的老是灯管坏            换了好几次了还是不行                 问问各位是不是有的显视器还选灯管呀?

网友:
我一般是换板

网友:
看电流的变化对比一下。比拿表安全的多

网友:
故障可能在灯管 或  高压板!

网友:
没有相关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
我还没有测量过高压条呢,怕烧坏了万能表

网友:
经验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