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USB电涌

楼主(2011-06-21):
刚过保的机器,客户送来的时候能开机但报0701的错,USB电涌,量过USB电压正常,总线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论坛上大家都说换南桥能好,在不确定问题的时候我通常都不愿意轻易动桥,IBM一维修站哥们说能给我换板,价钱也合适,没多想就给机器给他了。但机器从维修站回来之后,我发现还是之前的那块板子,拆开看板子也没发现动过什么地方,这样看来这种报错可以通过软件层面来解决,发这帖子也是想向大家请教一下,IBM的南桥这种情况挺常见的。

网友:
更新BIOS了吧

网友:
刷了BIOS的吧。

网友:
刷BIOS 的几率会大些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吗.是不是给你换班子拉

网友:
USB电涌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跟BIOS没关系吧?

网友:
usb短路了吧

网友:
论坛有这方面的帖子,好像下个补丁,  如果还不行南桥问题大点

网友:
板子肯定没换,肯定也没短路 说了机器能亮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他给你换的南桥吗?

网友:
个人认为BIOS的可能性大,,,维修站肯定是碰到过解诀了才那么爽快

网友:
电涌
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说没有换板子,和软件有关系

网友:
升级了BIOS 这个解释比较合理

网友:
不是BIOS!!!!我今天碰到这种问题了!放了电结果不亮机了。但它不插内存会报警!后来我把bios给刷了就好但还是会0701  USB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