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0 键盘错位 求助

楼主(2011-06-21):
如题  故障:摁键x出z  摁c出x 后面一次类推  就空格上面这一排键这样  其他全部都正常
换过新键盘 换过I O  换过系统 刷过BIOS 彻底被摧毁了- -

求~~~~~
助~~~~~~

网友:
是不是断线或者KB-ID错误

网友:
那是键盘串键,你打打键盘接口阻值看看

网友:
如果换的几个键盘都是一样的故障 就说明你机器有问题 你就要从键盘接口开始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 48脚连键盘19脚 阻值比其他低30左右

网友:
查接口电容吧,有料板全部换掉

网友:
不用,把排容全部拿掉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了把   把他拆掉看看

网友:
有点苦涩。。。IO 输出的那脚阻值就低20左右了  翘脚也低。。。太不解了  其他都正常- -准备跟客户说修不好了- -无语了

网友:
接口短路了吧

网友:
遇到过,是BIOS问题,建议刷个低版本的BIOS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以前碰过是BIOS设置问题,也是有一个键对调了,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看看排容或者是排阻,排容直接拿掉,排阻更换!

网友:
查查接口周边电路  接口数据,判断一下 细心点

网友:
有些键盘接口旁边有电容,把它换了拆了试试,看看键盘芯片引脚是不是有发霉或者灰尘,上次遇到一台方正的机器,本来是不亮,加焊显卡后,亮了装机,但是进系统后,发现有些键不能用,而且重启后显示按P键进入方正的安全软件系统,每次开机都这样, 于是拆机先测键盘接口的阻值,发现有两组信号是短路的,感觉很奇怪,但是又想每次开机都提示按P键进入信息,这个机器它的开机键小板上有P个键,再仔细查下去,这个小板连接在主板上的接口排插的引脚处有发白的,于是我就用烙铁把它重新焊好,再测一下键盘接口,呵呵不断路了装机测试好了,键盘也好了,而且每次都能顺利进系统,我怀疑是这个P键短路,照成键盘芯片也短路了,也不进系统的

网友:
   这种故障我遇到过   戴尔  官方 说是有些板是设计问题 装欧版键盘就好了  可以正常使用  我当时做戴尔统货的   BIOS 刷也不好   换EC YE BU HAO 就换键盘就OK 了 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我修了一个不通电的  现在修好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一台联想的   按键黏贴    后换了IO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