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引导

楼主(2011-06-21):
装系统GHOST后不能启动(引导)是怎么回事?还有分区(是三个盘)最后一个盘打不开,也不能格式化。请教各位有办法修复吗?三星IDE 40G的

网友:
重新分区就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
MHDD扫描一下是否有坏道,不能引导有修复过MBR试下么?

网友:
用光驱启动.扫描一下硬盘有没坏道.如果是好的.用PQ分区工具分个区.重写一下引导记录.装个系统进去.看行不.

网友:
用MHDD看有没有坏道,如果有就修复一下,再分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