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修不好的,,有空上基地学习一下,

楼主(2011-06-21):
主板,显卡

笔记本

数据恢复,能不能在一个月里全学了?

网友:
一个月是不可能的,起码也要二个月的学习时间,因为主板显卡和笔记本都是白天课程。

网友:
要学到很精通很难很难!!!!!!!

网友:
1个月。你是神童啊?

网友:
神童一个月也不可能

网友:
个人建议:即使每样都想学,而且都想学好,但一定要理性。我严重反对像我一样资质平平的人动不动一齐全报了,最后一定很杯具!按时序来,你可以先主板、显卡或液晶,然后再笔记本~

ps:见过上来就笔记本的人,据他自己讲,我参加笔记本培训以前是晕的,结果学完以后还是晕的,究其原因,虽不能完全说是时序的原因,但也是重要原因。